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0-12-09):
如何将二线传感器接在三线传感器的电路中使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A:
三线NPN 二线兰接三线兰 二线棕接三线黑
三线PNP 二线棕接三线棕 二线兰接三线黑
jxh668

网友B:
二线传感器对高内阻负载使用不稳定

网友C:
参考一楼.再看一下传感器标示.

网友D:
没明白啥意思,反正把两线就当一个开关用就行了。

网友E(2011-01-19):
我也来学一下

网友F:
无论原来是NPN还是,PNP根据电路图中只要将回路中接负极或正极即可。关键看电气图的设计。

网友G:
我也经常用传感器不过还真没注意那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