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EP 7 V5.4编程软件中文版和英文版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0-12-09):
请问STEP 7 V5.4编程软件中文版和英文版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中文版不是也可以切换成英语界面的么~~~

网友B:
如果是同一版本,那唯一的区别是语言不同,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网友C:
在添加注释方面,英文的比中文的方便。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STEP 7 V5.4编程软件中文版和英文版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