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我是步进新手这是我第一次用PLC加步进电机所以还有点不明白。控制要求是当开机,。按起动步进电机走导轨到指点的地方。脉冲走完后马上就反转,反转回原点,脉冲数应该也一样,脉冲数是不是这样算的》:例:步进角距1.5度(实为1.8)。滚球丝杠导程为4MM。即电机走一圈为360/1.5为240步。到这就有点不太清楚了,还有就是步进电机与执行机构还有减速装置。减速装置与执行机构有个比为多少?则脉冲数就为240*它们的比??是不是减速装置就是变速器?还有就是当脉冲Y0走完后。怎么让他自动接通反转信号和反向脉冲?是用这个指令吗?M8029,用这个做反转信号和反向脉冲的起动信号?还有就是上电 是先MOV脉冲和脉冲频率到D寄存器再PLSY  D脉冲频率   D脉冲数   Y0     Y2           还是直接用PLSY   K脉冲频率   K脉冲数   Y0  Y2    到底选 那种?还有这二个指令我在手册没找到   DPLSY   DPLSYR    PLSYR    请高手们给点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些问题用文字描述恐怕很难让你理解,你去528工控网看看。

网友B:
用相对定位比较好做,但要注意加减速时间

网友C:
不用怀疑,  直接上电  试机。

网友D:
用PLSV能直接控制方向的,Y0是脉冲数,Y2是方向,脉冲数正数是一个方向,负数是另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