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仿真问题

楼主(2010-12-10):
请各位前辈告诉小弟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如何进行仿真~~

网友A:
打开软件和工程,工具栏有启动仿真选项的。直接点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 ,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楼主:
小弟有两个计数器c0测的是低4位c1测的是高4位数 请问前辈 在这屏里怎么让计数过来的数值显示出来啊

网友A:
触摸屏直接读取PLC的内存地址然后显示里面的数值啊。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前辈在指点下,我有几个报警需要在一个故障画面显示出来,例如1#电机故障、2#电机故障等都显示在同一画面,不过每个故障都单独的显示出来例如1#电机故障就显示1#电机故障,故障消除,画面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