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0 D200)? 怎么会是d200呢?

楼主(2010-12-10):
LD M30 out (T10 D200)? 怎么会是d200呢?应该是Kn的啊!

网友A:
d200可以存时间吗,MOV K10 D200

网友B:
D200是个寄数的,还有个程序把数放入。D200. 如,MOV K100 D200:+ K100 K200 D200.之类

网友C:
T10的值由D200间接指定

网友D:
T10这个定时器的动作的时间长短,就是数据寄存器D200里面存储的数值。

网友E:
你可以任意改变D200的值.

网友F:
意思就是"借用"D200內的值來作為T10的計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