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我们公司有一台进口设备的PLC是S7-300的315-2CPU有四个从站是OMRON的I/O模块,我从硬件组态中可看到几个模块的组态,有一个是SEW伺服通讯用的,有四个OMRON的I/O模块用的。但在硬件信息栏中看不到订货号,我在交叉参考中又看不到OMRON的I/O模块的地址。
     我和一个同事都在该设备中上载过程序,当时有提示有I/O地址冲突是否修改,我和同事都选择不修改选项,现在设备的I/O寻址出问题了,OMRON的I/O模块的输出点没输出了。

原本油泵电机启动后OMRON的I/O模块的一个指示灯不亮了,但油泵运行了,OMRON的I/O模块的I/O跟CPU通讯不上了。

我把不同日期上载的程序发上来请大家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三个程序放在PLC中的情况都不同的。最先那个PLC可以找到,OMRON的I/O模块地址。
             急啊,请问高手OMRON的I/O模块的地址怎么与CPU读取信息的我怎么才能监控到OMRON的I/O模块的状态。怎么解决I/O冲突问题,该设备马上就要使用了,请各位多多指教吧,搞不好就要把意大利老外请来了。

             谢谢您的帮助,
描述:最先上载的程序
附件: 20101112.rar (1847 K) 下载次数:37
描述:中间上载的程序
附件: 20101125.rar (291 K) 下载次数:17
描述:现在PLC里的程序
附件: 20101208.rar (536 K) 下载次数:24

网友A:
在硬件组态中看不到订货号是你的STEP软件中没有安装相应的GSD文件,可以在硬件组态界面中在线升级。
你的程序确实丢失了从站I/O程序信息,能否可以将原程序重新下载到PLC试试?或者让老外传一份原程序下载。

楼主:
谢谢1楼   wwcwwc     朋友的指导,

   要拿后到原程序可能难了,看来只有靠自己搞了

网友B:
同意楼上,STEP7需要安装欧姆龙和SEW的GSD文件,在硬件组态里面,我安装后所有的地址都可以看到。(针对第一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STEP7需要安装欧姆龙和SEW的GSD文件,在硬件组态里面,我安装后所有的地址都可以看到。(针对第一个程序)

谢谢你的指教,请问是不是在   《硬件设置》--------选项-------安装HW更新-----------安装GSD文件            我试过了但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可把安装过程说明给我说一下吗。
         欧姆龙和SEW的GSD文件是不是要分开单独安装呢,还是        安装HW更新-----------安装GSD文件  就有了

                      谢谢了,

网友C:
具体看下图,顺便吧OMRON的GSD文件压缩打包了
OMRON GSD文件.rar (20 K) 下载次数:23

楼主:
谢谢    5楼主版主guochunyi

网友A:
只要工厂给你一定的时间和工艺要求的配合,自己搞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告戒广大朋友PLC程序必须做好备份工作。

楼主:
请问三楼和五楼,我装了OMRON的GSD文件还是看不到地址呢,是不是我的软件版本低了,我的是STEP 7 V5.5 SP4+HF3的
我从硬件设置  -------中安装HW更新------从网上下载到的都是HSP文件格式不对,无法安装,

那位朋友有西门子和SEW的GSD文件可以发一份上来吗,谢谢各位的帮助与关注

网友B:
安装要把你当前的工程关掉,不然会类似“有一个正在使用”的提示。
是安装GSD,跟HW没有关系。
GSD是每个厂家的文件,西门子只有西门子的。
我是从你提供的两个厂家的官网下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同时按住某三个按扭,然后在HMI中输入密码就可将PLC数据强行复位就可以了,谢谢各们的帮助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