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LC的M3.1在EVIEW触摸屏上怎么变成M31了呢?

楼主(2010-12-10):
SIEMENS S7-200 PLC中用的M3.1在EVIEW触摸屏上怎么变成M31了呢?
我见过一个程序:
S7200 PLC中的M3.1在EVIEW MT508里要用M31才有显示,用M3.1没显示,请教各位师傅为什么?
jxh668

网友A:
不认点的
下载积分:+2(愚公移山)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认点的
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A:
人机底层软件编写的时候从简单考虑,没有做点的转换;应用只要能够有控制就行,不必强求一致
每种人机都有他的局限性,只有一家的品牌配套的时候会好一些!
下载积分:+4(愚公移山)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