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架换刀

楼主(2010-12-10):
刀架换刀时 有两个刀可以换刀,有两个不能换刀
是什么状况?
jxh668

网友A:
你现象没说清楚,不好说

网友B:
刀盘内的磁性开关可能坏掉了 是一个塑料封装的 有几把刀 里面就封装了几个磁性开关

网友C:
说的不清楚,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