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用PLC控制变频器时怎么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

楼主(2010-12-10):
我用三菱FX2NPLC与S500变频器通信用PLC控制变频器时怎么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
请高手指教,最好给段程序,谢了!!!!!

网友A:
直接在变频器里设置就可以的

网友B:
把你的要求写清楚些呀!

网友C:
1:在变频器上设置频率上限。
2:在PLC中也可以频率上限的数值做一个比较。
二者结合起来调试。

网友D:
变频器直接设置上限频率。后再PLC里作比较

网友E:
看指令表,有最大频率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