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在主程序中多次调用一个子程序?

楼主(2010-12-10):
各位大侠,本人编写了一个程序,两个子程序。第一个子程序先调用第二个在程序,第二个子程序是计算时间。然后把计算后的时间地址,赐值给延时器。时间到后延时器打开,输出。由于数量多,有36个,我想在主程序中调用36次,可是在第二次调用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两次调用结果互相影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请把问题说的更仔细些。第二次调用怎么样使数据与第一次不一样。可能的原因只能是PLC的扫描周期原因。

楼主:
有QQ吗,QQ聊吧,我的QQ:1397769193

网友B:
你的子程序有问题你应该将子程序写成库的形式,怎么调用都没问题。

网友C:
子程序运行完了要返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