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16轴绕线机

楼主(2010-12-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2NjcxMzg0.html
8轴 10轴 16轴绕线机,它是每个头用电机带动,还是用齿轮或皮带联动?
接触过的讲解一下!!!

网友A:
电机带动
jxh668

网友B:
这种轻负载可用皮带联动

网友C(2011-04-10):
楼主问题比较复杂,你用Plc控制变频不行啊

网友D:
每轴独立伺服电机,控制是用PLC+总线控制是的,见过继电器线圈绕线机,是意大利生产的16轴,90多万

网友E:
我见过三个轴的,用的不是PLC,用的是伺服控制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