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伺服电机是三相220v工作电压,变压器二次侧的断路器(NFB)工作电压应该是多少啊,下午去店里问了下都是380v工作电压,知道的大侠告诉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断路器380,大用小肯定可以用啊,没听说伺服电机要这么高电压,一般都是100多,如果是伺服放大器是三相220的话,那你还要买一个配用的电源适配器
多谢
  •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