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0-12-10):
三菱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在运行时先慢速,后快速,最后慢速停止,要设置哪些参数呀?要刹车制动!

楼主:
pr.4 pr.5 pr.6 pr.79 还需要哪些参数呀?

网友A:
7(加速时间),8(减速时间),30(制动功能选择,72(载波频率),160(显示参数)

楼主:
谢谢2楼的解答!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和制动参数·

楼主:
对了,还要设置pr.24 pr.25 pr.26 pr.27 速度组合!

楼主:
马上出差去内蒙呢!

楼主:
25号飞去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