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我现在用B屏的软件做了1个程序,com1口和台达PLC做232通讯,com2口和台达的温控表做485通讯。
在Clock宏里面有这两条指令存在
(2#1@TEMP_CTRL-1000) = (1#1@D850)
(2#2@TEMP_CTRL-1000) = (1#1@D851)
造成弹出com2红色提示框出现,无法在电脑上在线模拟。
我只是想把温控表的测量温度传送到PLC的D寄存器里面,以方便我在PLC里面比较运算。既然这样做不行,那么我要怎么把温控表的测量温度传送给PLC的D存寄存器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1,台达PLC上带不带485的?
2,把温控表的测量温度传送到PLC的D寄存器里面宏指令是不是应该前后对调一下?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楼主:
    1.台达PLC不带485的。

    2.前后对调过了,可是还是有红色的提示框,造成无法在线模拟。

网友B:
    還沒有看到過哪家的軟件能支持多串口的模擬。

楼主:
    我现在只要在线模拟1个串口。关键是弹出红色提示框,我现在连1个串口的都不能模拟了。如果把上面的两条宏指令删除了。就可以正常在线模拟了(可以在线模拟控制PLC了)。可是我要把温控表的测量值传送到PLC的D寄存器里面,现在害的我不能传送。真的搞不懂倒底错在哪里。

楼主:
    是不是温控表的测量值先要传送给触摸屏的地址啊?再通过触摸屏的地址传给传给PLC的地址?因为温控表和PLC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现在触摸屏是主站,温控表和PLC都是从站。

网友C:
    模拟干嘛呢,直接连上看看啊。温控器温度应该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传入PLC中进行运算

楼主:
    触摸屏还没买来呢,现在只有PLC,所以只能在电脑上在线模拟,可现在在线模拟都无法模拟。
    温控表不要通过模拟量传入PLC的。因为温控表与触摸屏做485通讯的。
    现在想把温控表的值写入PLC的D寄存器内,于是就有最上面的两行宏指令。
    也是因为这两行宏指令造成不能在线模拟。现在不知道怎么改呢。
    追求理想

网友D:
    这论坛真不错   学到很多

网友E:
    台达的PLC应该都有485通讯口才对,不知你的是什么型号。你仔细找一下,正常在编程口旁边有一个绿色的PCB端子,上面有写RS485
    另外,在线模拟可能会出问题,电脑不能真实地模拟触摸屏的一切的。

楼主:
    PLC与温控表通讯要写好多的程序,用触摸屏与温控表通讯简单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