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模块排列问题。

楼主(2010-12-10):
Q系列模块排列问题。
基板 Q38B
基本CPU Q01
运动CPU Q172CPUN
输入 QX41 QX42
输出 QY41P QY50
QY10 (2个)
还有个 QD75P4
请问 排列顺序 是怎样的,
有无严格要求呢?

网友A:
先请教一下原点復归方式是使用DATA SET 还是DOG
如使用DOG Q172CPUN后面须加Q172LX
原则上在前与后无关,因為QD75是靠BUFFER的,但要在Q172CPUN后面

楼主:
安装了电池,绝对位置控制,不用Q172LX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