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懂单片机的请进: 27C512 内读出的程序如何修改

楼主(2010-12-10):
手上有块触摸屏程式是写在屏内M27C512内的.
读出的程序如果需修改下面的地方: 应如何修改啊.
下面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黑色框中为需修改的
小弟在单面机方面一点都 不懂, 机器码可以修改吗?
机器码和程序段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改控制字啊,这个要去查这个单片机的手册啊,对着看就知道了

网友B:
直接在编程器的缓冲区修改就行了,就是你抓图左边的地方,直接在上面改成你要的内容,然后另存为一个新的BIN文件就好了。

楼主:
用UL 可以修改。但不懂。 PLC 的DM 区是如何设置到这个27C512.
触摸屏的都有设定: DATA 对应的DM****. 这个真还不知道如何去
看PLC 相关的DM 对应于27C里的内容

网友C(2021-09-02):
这个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