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求助大家收放卷卷径怎么计算

网友A:
1. 单纯的公式是:V=W*R  (V是线速度,W是角速度,R是半径)。
2. 可以激光测距。
3. 径向距离可以转化为旋转编码器数据得到卷径。
具体楼主是采用那种方式?
拉丝机变频器自带卷径计算,做个张力检测杆,设置下相关参数就可以了,不知是否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我是想用编码计数,PLC计算得到卷径,不知道怎么算,版主有详细方案吗

楼主:
大家有详细数学建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编码计数,PLC计算得到卷径,不知道怎么算,版主有详细方案吗

收卷前编码器测出线速度,那你初始的卷径,算出初始的角速度,测量卷径的变化(实现方法较多),算出需要的。具体这种思路没实际做过,这个一般是转矩控制为主吧?

用卷径计算的变频器收卷做过几个(张力控制),感觉既使用又简单,当然要根据你的工艺精度是否能满足为前提。

网友A:
已经用在设备中心收卷上的感觉不错的一个变频器,带卷径计算,具体需要的可到官方网站看看。
http://www.veich.com/down.asp  深圳市伟创电气有限公司

AC62-L 拉丝机系列的

网友B:
同意版主的观点,使用带卷径计算的变频器更简单,PLC用通信方式读取变频器的实时卷径值,再做相应处理即可,要求精度高一点的话建议楼主选用LENZE公司的9300-EV系列的矢量闭环变频器。也可以用理论推理方式算出卷径,在原始卷径的基础上加上卷绕每一层的厚度,但是精度不高。还可以用位移传感器,输入到PLC直接测量。方法很多,关键看楼主的工艺要求。

楼主:
谢谢上面的楼主,用理念论推理方式算出卷径怎么算能详细讲下吗,公式是什么
用 V=π*D*n/i求出卷径好像卷径算出来不会变,看不懂,请各楼主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楼主,用理念论推理方式算出卷径怎么算能详细讲下吗,公式是什么
用 V=π*D*n/i求出卷径好像卷径算出来不会变,看不懂,请各楼主指点

楼主要用变频器的话,把最重要的收卷F频率搞哪里去了?

v=π*i*F*D

楼主:
请楼主讲讲这个公式的用法

楼主:
大家有用PLC做过收卷、放卷程序的吗,卷径怎么计算

楼主: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