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安川的。

网友A:
应该是起稳定信号的作用的,容量应该不大的!

网友B:
可能是防干扰

网友B:
也可能是转为电流信号的

网友C:
应该 是防一干扰吧

网友D:
变频器的0~10V模拟量,是从数字信号转换来的,严格来讲它是一个阶梯电压。电容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E:
电容的作用有滤波、耦合、旁路、去耦的功能。
滤波:多用于直流电路中,引入滤波电容的原因是要获得平滑稳定的电压,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它能抑制电压的波动,使电压变得平稳光滑。
去耦:也叫退耦,主要作用:去除器件之间的交流射频耦合。它能将器件的电源端上瞬间的尖峰、毛刺对地短路掉。理论上,频率越高,需要的去耦电容越小。
同样频率越高需要的电容越小的,因为频率越高,电容的容抗越小,电路中的交流干扰成分对地短路的程度越高
旁路:旁路电容的作用是将回路中不需要的交流信号对地短路掉。
这个小电容也可以在晶振两端对地接是为了校正时钟波形。晶振和集成电路内部的电路组成震荡器配合这个振荡器工作用的……
  • 下载积分:+5(fkw12345) 热心助人

网友F:
    其实说来电容作用不大,只是有些场合用的电压输入容易受到干扰,加个电容来稳定信号;其实实际试验结果表明,效果甚微。可以忽略。

网友G:
    防干扰,我加过好多。有时频率数字不停跳动,加一个就好了,我用的是爱得利变频。
    jxh668

网友H:
    同意6楼

    追求理想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应该选多大容量的为好啊?

网友I:
用来滤波的。

网友J:
去交流成分吧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