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高数计量如何做的?

楼主(2010-12-10):
FX2N的高数计量如何做的?

楼主:
请教FX2N的高速计数如何做的?

网友A:
AB相的接X0,X1,计数器用C251,指令用高速指令(查说明书)

网友B:
硬件接线看手册,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号看手册,建议楼主先看手册,在论坛内搜索一下相关主题。
例如:
搜索关键字: 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