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基本OS装不上

楼主(2010-12-10):
大家好。我刚买了三菱GT1150-QBBD-C触摸屏,我把同型号旧的上的程序下载下来。在装基本OS时。不到一分钟就出现通讯错误。试了好多次都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刚开始检查连接是成功。请前辈指教。谢谢
售后

网友A:
呵呵,本来我有想买这个型号的触摸屏的,因为数字显示不能显示小数点,所以就买了F940的,好像也没有装什么OS呀,直接下载就能用。

网友B:


网友C:
都可以安装啊,我上个月买了两个都可以的。你用版本高的软件试下。
QQ:532904130

网友D:
一般用串口的有这种情况,USB转RS232的情况要好点,最好直接用大小USB线!

楼主(2011-02-26):
我找到问题了。是我的数据线有问题呀。谢谢了
售后

网友E:
你用版本高的软件试下。

网友F:
打三菱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G(2011-05-03):
OS下载有个通讯驱动程序,换几个选一下试试看呢!或者要选择正确的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