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编码器

楼主(2010-12-10):
手头有个 cev65m 想接上玩玩,但是没有接口说明,谁有资料共享下 嘿嘿

网友A:
把线的颜色说一下。

楼主:
没有线了 只有接线端 两个5口的 一个6口的
5口的应该是profibus进出 6口的应该是电源

网友B:
你先找到哪两颗显示供电,然后用示波器试!!
如果是5根线的,先找出Z路,把编码器转一周就是一个脉冲。其余两个线就是A和B。

网友C:
我有说明书哦 我们公司玻璃收片机上用这个编码器,有空给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