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以下图片中的这种电机是什么型号的或哪里生产的?

楼主(2010-12-10):
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以下图片中的这种电机是什么型号的或哪里生产的?
在新买的设备上有一个电机,生产商将其电机铭牌撕去了,问生产商给型号,就是不给说是合同里面不涉及到备件型号这个事,所以坏了只能从他们这里买.
但我知道电机里面用的编码器是RADIO ENERGIE的(雷恩).
有请知情者帮忙提供线索...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台湾或者进口的,CE认证,做的那么漂亮,可能是小日本的。你这个电机应该是带减速的,自己先多研究研究是什么样的电机,伺服,还是变频电机,减速比是多少,多少极的,知道这些才可以找到替代的,这样你才不会被动,更换不完全要一样的品牌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