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温度控制器怎么通过三菱PLC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

楼主(2010-12-10):
请教温度控制器怎么通过三菱PLC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

网友A:
PLC利用温度模块+触摸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这几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C(2011-01-19):
要采用通讯

网友D:
plc不是有自带温度模块吗

网友E:
可以采用带RS485通信的温控(比不带温控的多50元左右)直接和触摸屏通信。也可以采用带RS485通信的温控和PLC加一块485通信板(60元左右),后用屏读PLC程序。
QQ:352444969

网友F(2011-12-05):
利用触摸屏调节温控器温度及显示实际温度,无需经过PLC。
1. 温控器及触摸屏必须带有RS485通讯功能
2.在编辑触摸屏程式时可选择RS485 MODBUS协议或有些触摸屏自带一些主流温控器的专用协议。
3.设置好温控器及触摸屏的通讯参数
4.编辑触摸屏 选择好温控器SV PV的通讯位址。
有问题可来电: 昆山恒菱自动化 13913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