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和电机实测电流有区别吗?

楼主(2010-12-10):
一台挤出机45K的电机配45KW的变频器运行10HZ时面板显示100几安,用数字钳表实测电机电流只有58安,变频器就跳显过载报警,但无停机,请教高手们其个中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能测量出电机电流吗?
变频器输出的电源已经不是50Hz工频了。
你的挤出机减速器速比是多少?用的是什么品牌变频器?
10Hz是在低速运行的,这样变频器会报警的。
把频率加上去,电流会有所下降的。

楼主:
谢谢,减速器速比无留意,但无得调了,变频器是海利普的HLP-A的,但调高了频率工艺又不许可,还有其它方法么?谢谢。

网友A:
報警代碼是什麼?
調一下電機過載電流約在150%。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變頻器有報警不停機。
調整參數後要常觀察電機、變頻器運行情況。。

楼主:
報警代碼是A.OA. 調整參數後要常觀察電機、變頻器運行情況,能说下可调哪几个参数?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供參考~!
CD003中间电压,设置45~55V
CD005最低电压,设置20~30V
以上参数小量增加,尝试运行。
如果电机还是报警,
再可以增加CD043
小心操作,增加一次量运行一下。
小量增加,最多15%
下载积分:+3(wlezec)

jxh668

网友B:
在大负载,低速下运行;提高输出电压,电流会有所下降

jxh668

网友B:
大多数人都是测 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电流,
很少有人去测 变频器的输入端的电流,
其实对电流有可疑时更应该去测 “变频器的输入端的电流”
因输出电流有谐波电流,大多数电流表是设计用于工频的,所测数与实际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C:
适当增加一点转矩试试.最好是加大减速比,让电动机工作在50HZ的频率上.

楼主:
CD003中间电压,设置45~55V
CD005最低电压,设置20~30V
-------------------------------------------------------------------------------
能说下如何量运行?中间频率多少,最低频率多少?谢谢

网友D:
都是高手!

网友E: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F:
在大负载,低速下运行;提高输出电压,电流会有所下降,只好换减速器
下载积分:+1(路龙远)

网友G:
变频器的电流是不能用数字钳形表测得。用电磁式的测量会较前者准确。还有键盘测得是输出电流。在低频运行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有很大的误差。然而看电机有无过载要以输出电流为准。

网友H(2011-02-09):
低频时电流大是对的,要想电流小些可以适当调整转居提升功能,也相当于提高输出电压,大负载,低频,这样是不太好的,如果不是专用变频电机,电机长时间运行也会烧掉,因为电机的额定电流才90,发热量太大,散热性能不好,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