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0-12-10):
各位师傅!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下载三菱PLC编程软件安装不了呢?下载完之后不是应用程序而是RAR文件呢?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先解压再安装,记得先安装解压文件
广州汇巨自动化--食用菌工厂化培植环境设计 13902292428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网友C:
目前均會會使用壓縮方式來分享比較大的資料,下載下來的文件最常見的有.RAR此文件使用winrar軟件就可解壓,通常還會有.zip或者是.7z還有.iso格式,zip和7z格式文件使用7-zip軟件即可解壓,iso格式文件利用虛擬光驅就好了,不過利用winrar好像也可以

网友D:
你先安装那个镜像的,有提示的

网友E:
我也是,,,后来安装一解压软件。。。。解压后再安装

网友F:
多学习下呀不是问题
迈翔

网友G:
先解压,再安装,还有你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H:
先解压呀,再安装好了环境后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