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关于一个压力传感器信号与两个变压器

楼主(2010-12-11):
两台施耐德ATV21H075N4变频器带动分别两台75KW水泵一投一备,一台变频器或水泵出现故障就自动起到 另外一台,但现在只有一个压力传感器信号,请教各位一个压力传感器能同时给信号到两台变压器吗?如果不行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网友A:
买一个,现场电源—信号隔离处理器(一入二出)
型号是 ;TM60043

网友B:
如果买传感器不方便,用继电器控制也可以实现。

网友C:
你的压力传感器是输出4-20ma的信号吗,如果是就可以控制两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