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解决一个电方面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12-11):
我朋友家,用水,开门的时候有电的感觉。但当接触一下后就没有了,过一会就又有这样的现象。关掉楼下总电也有,家里用的漏电保护开关,关掉也有。家住5楼,白天,晚上12点后没有。晚上12电后没有这样的现象。
向朋友学习

网友A:
你朋友家的供电系统可能在安装是有问题的,零线可能接到用水管路上去了,而用水管路与门框等是相连的,而且没有可靠接地,在用电量比较大且不均匀时候,三相不平衡,零线就要带电,可行的办法,加强接地,可保安全。
下载积分:+1(songchengju)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一楼强大~~!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灵异事件……

网友C:
同意1楼的看法
工控组态

网友D:
可能不单像一楼说的那样!!!!

楼主:
谢谢一楼的朋友
向朋友学习

网友E:
做个等电位连结加个地线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下载积分:+3(烟台电梯)

网友F:
冬天空气干燥,人体衣物摩擦产生“静电”,手摸金属物体就自然放电了,有时候两个人握手也会有“触电”的感觉。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G:
1楼的解释有道理;
8楼提到了另一种现象。

网友H:
网上说不清的,找个专业有水平的电工朋友看看吧,这是闹着玩的,和命有关的,安全用电啊

网友I:
接0与接地…这也搞错!我服了那施工方了

网友J:
看下梯灯是否也是这个时间工作的。

网友K:
安全第一,找个人看看吧

网友L: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M:
应该是静电,加接地

网友N:
用水,开门的时候有电的感觉。但当接触一下后就没有了,过一会就又有这样的现象。关掉楼下总电也有,家里用的漏电保护开关,关掉也有。从表象上看静电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O:
可能零线有问题、三相严重不平衡、静电现象都有可能。

网友P:
有人偷电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用水,开门的时候有电的感觉。但当接触一下后就没有了,过一会就又有这样的现象。关掉楼下总电也有,家里用的漏电保护开关,关掉也有。从表象上看静电的可能性较大.

支持 16 楼的看法

网友R:
时有时没有,,,,静电

网友S:
接地接零的问题,有哪家地线接到水管或下水道上了
QQ:6395435

网友T:
应该是你们家周围有电磁感应源

网友U:
一楼说的很好!

网友V:
肯定是哪个傻吊把水管当零线了,害人啊,可能不是你们这栋楼,但肯定有接水管的现象。我单位这个零线接水管,害得老子还以为水管是比较好的地,结果我把调试设备的伺服接水管(因为没有好地线),结果引狼入室,烧掉我三根USB转232线一个PLCCPU通信接口,从那以后我的电脑就经常性不能正常启动,送修说是主板有问题,修好了送回来还是一样,所以只有买新的了(不过还好是公家的)。

还有个现象,你朋友家附近有无大型变电站,我一个同事家旁边就一个大型变电站,他家感应电很厉害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W:
自己去决定。

网友X:
可靠接地

网友Y:
问一下邻居,如果也有这种现象,可能是施工方把零线接地了。当三相电流不平衡时,中性点发生位移。如没有就是自身的静电。

网友Z:
1楼的解释有道理,但楼主讲接触一下就没有了,似乎又有点说不通,因为如果是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的话,那么这个电应当是连续的,不会摸一下就没有了,这个现象用8楼的静电说能解释通,可是楼主又说白天和晚12点后没有该现象,难道静电只发生在晚6点到晚12点间?楼主有条件的话可接一个交流毫安表(或微安表)测试一下麻手的地方与三眼插座的地线(中间靠上的孔)之间是否有电流?

网友AA:
增加室内湿度.会自然消失

网友AB:
该楼房的接地没接好,或接N的时候中性点出现了漂移,见意检查接地系统;至于晚上12点后用电量减少了中性点回到0位所以感觉没电。

网友AC:
零线接地了,由于三相负荷不平衡导致零线带电。解决办法:找出零线的接地点并断开之。注意:零线和地线不得共用!

网友AD:
1楼8楼说的都有可能。前两天,单位同事老是说他经常摸操作台被电的感觉,说台子漏电,后来才知道是这几天干燥,穿的衣服摩擦起静电,一模金属操作台,静电释放,觉的自己被“电”,就以为是操作台漏电呢。

网友AE:
一楼的说法很贴会实际,

网友AF:
就是地线和零线没接好或没接好地方的原因,

网友AG:
一,尽快找个专业电工来检测一下,二,将金属的导体都接地.消除静电.三,可能不只你这一家是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别的领居家也接错线了.顺提一提的是,电这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会死人的...请你朋友飞快处理吧!

网友AH:
顶一个,支持一楼的

楼主:
我这里谢谢朋友们了
向朋友学习

网友AI:
认同1楼,8楼的说法

网友AJ:
静电开关电源都有
迈翔

网友AK:
静电,冬季比较干燥,容易起静电

QQ:1792595232

网友AL:
静电是那里来的

网友AM:
那是人体本身的静电遇到良好的接地体释放一下

网友AN:
同意8楼 !1!~~!~!~

网友AO:
如果是比较老的房子可能还是三相四线制。同意一楼的看法,可靠接地。

网友AP(2011-02-08):
如果是中性点偏移不会出现接触一下就没有的现象,因为中性点不会瞬时间改变电位吧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Q:
三相不平衡,零线就要带电,可行的办法,加强接地,可保安全。

网友AR:
接地有问题吧

网友AS:
应该是一楼说的那样!

网友AT:
静电可能性大

网友AU:
一楼说的对,我处理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AV:
一楼的观点有点正确吧

网友AW:
7楼说的对

网友AX:
同意一楼的说法,但你可以引一根可靠的零线接在总零线上。也就是接在终端箱上的主零线

网友AY:
不到最后说不出一个原因的, 现在电工很多,找人检查一下更实际吧,

网友AZ:
在同一用电单元内存在有,不正常用电现象。即使你关掉自己的总闸,也有偶然的麻电现象。这就是用电负荷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BA:
你朋友家有没有开暖气 ?

网友BB:
呵呵  觉得分析得很不错   路过学习了

网友BC:
中性线带电
学以致用!

网友BD:
学习学习。看大虾们分析

网友BE:
很有可能是静电

网友BF:
建议查一下电路,做个可靠的接地

网友BG:
和科教频道里说的一样

网友BH:
支持8楼的看法

网友BI: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BJ:
有可能是家用电器有的接地线与零线相接导致的,也就像一楼说的那样

网友BK:
一定要买一个等电位联接器并进行有效连接,否则在浴室都有触电身亡的危险。

网友BL:
不清楚啊

网友BM:
水管接地不良,应该重复接地保障安全

1162859666@qq.com

网友BN:
应该是接地问题,我也遇到过公司办公室的220V电源我们电工接的没有地线,电脑机箱外壳经常带电

网友BO:
一楼的师傅说得对

网友BH:
支持7楼的做法,但是要查出问题来

网友AB(2011-03-31):
请问楼主接的是乜零线,零线和地线并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共用的请注意。

网友BP:
1 楼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BQ:
接零了吧

网友BR:
1楼说的是真理!

网友BS:
同意1楼的

网友BT:
请问1楼??三相不平行零线会带电吗??那是零点飘移,对人身安全非常危险,对用电设备也非常危险。

网友BU:
一楼说的很正确,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BV:
如果有兆欧表,可以停电遥测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静电,一种是漏电

网友BW:
接多一条地线

网友BX:
1楼说的好!顶!!

网友BY:
该楼房的接地没接好

网友BZ:
支持一楼和八楼的观点。

网友CA:
如果是0接地的话哪么你的漏电双没有跳,关了楼下的总开关也有哪么是主线了,可是十二点后双没有了,如果是漏电哪么你也会被电到的,你一接触双没了,静电可能性很大,弄个地线试下看

网友CB:
引用 网友A:
你朋友家的供电系统可能在安装是有问题的,零线可能接到用水管路上去了,而用水管路与门框等是相连的,而且没有可靠接地,在用电量比较大且不均匀时候,三相不平衡,零线就要带电,可行的办法,加强接地,可保安全。

网友CC(2011-05-01):
是不是别人家的电和水管短路了 所以人家的电漏过来了吧

网友CD:
电位漂移与放不放水有关系吗?水管里是一直装满水的哟???静电与放水也有关???

网友CE:
进户到配电箱之前,零线(中性线)贴了墙,楼下的总开关一般是不管零线的,零序电压造成的。

网友CF:
北方天气特别是冬天气侯比较干燥,静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G:
支持8偻的说明

网友CH:
学习一下 话说我现在还没弄清楚火线、零线、三相电呢 汗颜了

网友CI:
1楼说的很对。

网友CJ:
用流动水系下手,看是否是静电,在有点,那就是零线漏电了,需做个接地

网友CK:
好久了,解决了没有。

网友CL:
居民用电大多数都单相供电的,而且装有漏电开关,出现漏电和不平衡,开关会动作。这种现象是漏电开关没有调好整定值30MA或失灵或安装不合理。做好接地处理就好了。

网友CM:
一般家用电是单相电,不会出现三相不平衡的现象。首先了解你朋友家的水路是用什么管道,若是镀锌管再了解门与水管是否有连接关系,一般管与门不应该有连接。最有可能是在装门的时候门的固定螺丝以线路进线形成了一个感应回路,在使用高功率的电器时形成大的电流,该回路就形成了感应电。当你的功率小或感应电放掉后就不会有电感。解决的方法还是要做一个可靠的接地措施,让感应电及时的消耗便不由有你说的现象了

网友CN:
你朋友家的供电系统可能在安装是有问题的,零线可能接到用水管路上去了,而用水管路与门框等是相连的,而且没有可靠接地,在用电量比较大且不均匀时候,三相不平衡,零线就要带电,可行的办法,加强等电位接地,可保安全。

网友CO:
有人窃电,用水管作地线。

网友CP:
晕了 完全搞不懂 你们在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