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0-12-11):
台达变频器,电机3相380V370W,为什么单相电源的台达变频器输出3相电压最高为250V,远低于额定的380V,3相电源的变频器就不存在这个现象。现在控制这个电机的变频器是选单相电源还是3相电源的变频器好?

网友A:
当然三相的好,选三相的变频器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单相变频器输出的是3相220V,不是380V,小功率电机用单相变频器很好啊,电源进线只需要220V就可以很方便,要注意单相变频器拖动的电机要改为三角形接法。LZ用什么量的输出电压,是直接看变频器还是用的普通万用表,普通万用表测交流电压是在50HZ下,频率不合适是测不准的。
自学

网友C:
输出的是三相220,电机改三角接法

网友D:
功率很小,,所以用单相或三相都可以。。没有什么影响,关键看你现场那个接线更方便
追求理想

网友E:
这是一定的啊 你要用380电压还是用380v的变频器吧 我这里有啊18606058186

网友F:
单相交流电220V整流后也就315V左右,哪来的380V呢。

网友G:
单相三相都可以用但要考虑电机接线方式,电机接线不同转速不同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2楼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H:
你的电机必须用三相变频器才可以的 因为你电机牌上表的是380V的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