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我这程序里出现的错误怎么改?急

楼主(2010-12-11):
我这程序是在一旧机器里的PLC里下下来的,我想改个别地方,但是发现下下来它就有错误,所以如果不能把这错误改了就下载不了程序了!哪位大侠知道如何改这错误。其实我真的很纳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错误:在梯形图语言里夹着一句助记符语言,去掉也不行,不去也不行!!
我用的是欧姆龙8.3版的编程软件
谢谢了
jxh668

网友A:
有两个地方有问题
没错误的
你编译一下吧,这程序很奇怪的,首先里面有很多重复的输出,如果不去掉那有红线的那一行就可以,一旦去掉那有红线的助记符语言,立刻出现很多的错误!你可以仔细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我说说,谢谢

楼主:
编译一下发生很多错误,我现在的程序上就是那个红线条的那一行不能去掉,如果去掉就会产生更多的错误!但是如果不去它也是错误

网友B:
你的这个PLC,可能曾经用手编输入过错误的程序的。

网友C:
没有什么错误啊

网友D:
试过,是向楼主说的一样,去掉那行后,多处重复输出,你设备现在运行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