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指点~

楼主(2010-12-11):
请问大家:
一个罐子的液位,可以在罐子底部,安装压力传感器进行检测与控制吗?我的意思就是,罐子的液位上升到了一定高度,就停止电磁阀进料。在市场上听别人说可以这样进行控制,但是我怕误差比大,请问那个大侠用过没有呢?罐子高度1米左右,直径600mm那样。

网友A:
可以的
你还可以考虑浮球液位传感器

网友B:
可以啊,我们用的就类似你所说的,我们是用三只荷重传感器。外加仪表。三个传感器安装要水平,且成120度安装。

网友C:
可用接近开关控制,桶内置一浮球,桶外上,下各一个接近开关,一铁质重物随液位可以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