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各位師傅你們好
小弟有一問題想要請教
我使用16位元或32位元的除法指令
若我所得到的值是除不盡的
(例)得到的值是0.15433443244=>我該怎麼取出0.1(我只要0.1這個值就好)
(例)得到的值是3.65433443244=>我該怎麼取出3.6(我只要3.6這個值就好)

請各位師傅幫忙解惑
萬分感謝

网友A:
用浮点四则运算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qinchenglim師傅
具體怎麼使用可以表示出來讓我看看嗎
因為我是這樣寫的

/ D100 D103 D105
我要從D105跟D106去取出我要的整數跟小數點一位
該怎麼做呢
or
D/   D100  D105  D108
我要從D108跟D109去取出我要的整數跟小數點一位
該怎麼做呢

請幫忙解惑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qinchenglim師傅
具體怎麼使用可以表示出來讓我看看嗎
因為我是這樣寫的

/ D100 D103 D105

將你的運算結果擴大10倍

然後使用INT轉換為整數

使用FLT再次將結果轉換為浮點數

將你的結果縮小10倍。

Regards

网友C:
供你參考!

楼主:
jonnyhsieh大大
還有辦法將3.600    =>>將後面兩個拿掉嗎

謝謝你的解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jonnyhsieh大大
還有辦法將3.600    =>>將後面兩個拿掉嗎

謝謝你的解說

把浮點數轉成string試看看!

楼主:
jonnyhsieh大大
謝謝你的解答
願你平安喜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