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J1G-H plc 与笔计本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11):
omron CJ1G-H plc 与笔计本通讯不上!我用的是RS232转USB线,参数设置好后用别人的机子能通讯上,可我自己的本子就是通讯不上!CX重装过几次了,驱动也已检查过,并且设备管理器能找到端口,系统也重装过。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没考虑到的?谢谢!

网友A:
你的本子和那些正常通讯的电脑,操作系统和软件都是一个版本的么?是否是杀毒软件之类的原因,或者换个系统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机子没有装杀毒软件,系统已重装过了!可还是没用。
我机子有4个USB插口,可是我只要驱动任意其中一个插口,CX都可以找到其端口。是否有可能是本子硬件有问题呢?本子型号是Thinkpak 410I .不胜感激!

楼主:
对了,软件是一个版本的,不过系统就不是了。

网友A:
考虑换系统看看。

楼主:
多谢谢楼上的,问题已解决!原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我换了一套驱动程序重新驱动现在可以了

网友B:
有时USB端口不一样也不行,我的就是,换一个USB口就行了

网友C(2011-01-27):
是UBS的驱动装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