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一个关于海泰克触摸屏巨集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在海泰克触摸屏编程软件ADP6.0编程手册里面介绍到关于巨集指令的用法,但感觉那里面说的好抽象,现在我想用一个触摸屏按键来完成这样的动作,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应该要应用的里面的巨集指令。我想按下一个按键,要求触摸屏从PLC的一个寄存器比如是D200里面读取它里面的数据出来,加上我这个按键原定义的一个固定数值,存到另外一个寄存器里面,同时要输出一个辅助继电器,全部要求在触摸屏里面完成,如下图,这段程序,可不可以在触摸屏里面靠一个按键完成,而不是靠写PLC程序来完成,应该如何设置啊?

楼主:
怎么这里都没有触摸屏高手吗?没有人可以解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A:
我也想问这样的问题!!!! 我是想 把一台PLC,D200的数值通过海泰克传给另一台PLC,D300里去!!你找到答案了吗??加我QQ327792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