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最新编程软件V8.52我的电脑怎么安装不上啊?

楼主(2010-12-11):
如题,请教各位,要怎样安装,我是安装步骤来的,谢谢了。

网友A:
可能跟你电脑系统有关,我电脑也是这样样,你还是装V7吧,我一安装就能用了

楼主:
還是不能安裝啊,不知是怎麼回事;
出現錯誤提示

网友B:
操作系統的原因

楼主:
這個是不是要重新安裝系統啊

网友C:
我的也是,安装好了,不能编程,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急求原因 [upload=1] [upload=2]

楼主:
請教高手指點

楼主:
虚拟机要如何安裝?

网友D:
跟系统有关系!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换个系统试一下了

网友F:
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下

网友G:
重装电脑操作系统,在安装其它的应用程序之前安装编程软件。

网友H:
因该是操作系统的原因或与瑞星等其他软件有冲突吧!!

网友I(2011-02-18):
你的系统有问题,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J:
还以为就是我装不上,原来有很多人没法用

网友K:
用xp 我的电脑双击安装后 大约十分钟才反应过来
这其中到底在检测什么,或者做一些设置,我根本都不知道
但是以前安装很快的,现在每次只要卸载重新安装 都需要等待十分钟
不过过功能一切都正常

网友L:
要先装EnvMEL这个文件夹的setup,这个是运行环境

网友M:
操作系统!!!

网友N:
我的也是,W7系统都不行,XP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