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fx2n与触摸屏在线监控问题。

楼主(2010-12-11):
三菱fx2n与触摸屏连接,只有一个口。电脑用编程电缆连接plc后,触摸屏如何连接在线监控。422协议通讯能够并联连接吗.

楼主:
fx2n编程口是422,触摸屏是422,sc-09是232转422,问422之间如何连接。

网友A:
你用一个FX2N-232-BD或者FX2N-422BD扩充模块插在我们PLC内置锂电池下面的扩展板插口上,再用一根三菱F940/F930/F920全系列触摸屏编程线FX-232-CAB-1,或者普通编程线插在扩展板插口上即可同步监控触摸屏和PLC

楼主:
这样有些贵了吧。你说的就是扩展出一个232或者422口。我是想知道一个口下如何422如何组网连接。
谢谢你。触摸屏上的地址需要知道,所以需要电脑、plc、触摸屏都在线

楼主:
急,希望高手能给个答案。请教了

网友B:
不加模块貌似实现不了,

网友C:
用三菱的PLC,用三菱的屏,PLC和屏的422口连上,PC和触摸屏的下载口连上,这样PC可以直接穿透连接到PLC。

网友D:
触摸屏没有穿透功能,就只能加模块了。这是三菱的弊端。如果条件允许试试汇川的吧,仿三菱的,而且有2个通讯口,可以一边监控PLC,一边链接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