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空压机老烧接触器,请教各位!

楼主(2010-12-12):
马达7.5kw,接触器40A,空压机老烧接触器,平均一个星期要烧一个,经检查定子线圈每相的电阻都一样,相与相,相与地之间都正常,用手扳动负载很轻松,就是老烧接触器。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检查每一相电流,,,看是否平衡。。。。。不行换一大的接触器 看。。。

网友B:
是烧触点还是烧线圈?

网友C:
检查一下单向阀,是不是二次起动电流太大了!
下载积分:+2(wsir123) 有道理。

网友D:
和我厂的前段的情况一样,平均三天烧一个,每次都是触点粘在一块,无法断开,最后经细仔检查发现,是空压机上的压力开关接触不好,有时压力已经达到了,但压力开关的常闭触点无法断开,从而造成电机过载,后更换压力开关,并加了一个过载保护器,问题就解决了。
下载积分:+1(yuming123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wsir123) 有道理。

网友E:
7.5的电机15的电流40安的足够了!可能是电弧引起的加个灭弧的!
长时间这么大电流热过载应该跳掉的

网友F:
加过载保护 ,
可能是压力开关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频繁动作引起的

网友H:
是烧触点还是烧线圈。如果烧触点可能是压力开关坏。最常见是单向阀坏,造成启动电流大

网友I:
是螺杆压缩机吧,应该是频繁的加载卸载引起的吧,比如用气频繁波动,这种压缩机都是自动加载卸载的

网友J:
你还可以检查下三相电压平不平衡,我遇见过烧接触器的大部分是这个原因。

楼主:
经测电流都平衡,启动电流35-40A,运行电流13A,主要是烧触头,我想换个压力开关试试

网友K:
更换调整压力开关,一般是压力开关触点抖动影起
QQ:6395435

网友L:
单向阀坏,启动电流增大,况且频繁启动

网友M:
压力开关控制两相所致吧,检查一下

网友N:
单向阀损坏引起空压机停机时汽缸内的压缩空气无法排出,再次启动时电机起动电流就增大,容易烧坏接触器

网友O:
压力开关不好,应换,不注意马达也会烧掉
向朋友学习

网友P:
陶瓷电工群124866821,欢迎陶瓷厂电工加入;一起交流;学习陶瓷行业电路;及工作介绍!

网友Q:
引用 楼主:
经测电流都平衡,启动电流35-40A,运行电流13A,主要是烧触头,我想换个压力开关试试
1.单向阀坏的可能性很大,启动前压力没释放掉。楼主假若是多台泵利用一个压力开关控制,需调整每台压力开关(未使用的)在停止前要泄放掉压力,为下次启动保证零压。
2.可能设置压力压差太小,起停频繁。
3.没用蓄能罐,外部用气量大,而频繁启动。
4.压力开关性能不好。
5.交流接触器质量较差或选择容量较小。
根据以上可能,楼主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R:
检查一下接触器是不是选择容量小了。不行加大容量。

网友S:
频繁启动引起的

网友T:
我有一天烧一个的,有的杂牌空压机生产的不好,只要气压稍微高点电机电流就搞得不得了,你有没有侧过电机电流,我以前一只空压机就是这样,压力开关设定是道0.8MPA跳,可是气压达到0.4的时候电流就已经到了20A了(7.5kw电机),在往上就是直线上升,到气压到的时候已经到了40多A.后来我没办法只好把气压调到0.4MPA,反正气压低点也不影响。

网友U:
可能压力开关有问题,我也试过调,那压力已经达到设定值后,但压力开关的常闭触点无法断开,从而导致电机触点粘在一块造成过载烧掉。重新更换新的,再将压力调适当即可。。

网友V:
直接换台螺杆机得了,我用了七年,只管加机油,换分离器,从没出过电路问题。活塞式必将被取代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W:
换压力开关,马上好,电机停的时候不干脆,接触器还动一下。这故障印象深刻,一朋友去查这故障,接触器炸了,(用的是20A)的,把脸都烧黑了,

网友X:
你所说大概是活塞机,请查一下压力开关,

楼主:
换压力开关后,现在问题解决了,在此非常感谢工控的各位朋友!

网友Y:
应该是压力开关接触不灵敏,导致接触器跳动而烧坏触点的。这是我们在搞PLC编程时要经常注意的触点跳动问题。

网友Q:
一朋友去查这故障,接触器炸了,(用的是20A)的,把脸都烧黑了,

太吓人了。。。

网友Z:
压力开关的上下限没调整好,或压力开关坏,接触器频繁启动

网友AA:
过载保护器太大了~~~换个小点的试试

网友AB:
可能是压力开关的问题,频繁动作引起的。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AC:
压力开关有问题,不能及时断开造成过载时断开速度慢,拉弧所致造成接触器触点烧毁

网友AD:
路过取点经
James

网友AE:
压力开关可能有问题,造成接触器频繁动作烧坏接触器。

网友AF:
同意四楼开放,检查一下压力开关积触电阻。

网友AG:
应该是空压机的压力继电器触点不好了,造成空压机一直加载运行,

网友AH:
和4楼的一样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I:
压力设置不合理

网友AJ:
接触器的质量也很重要

网友AK:
听我的,换压力开关,绝对OK!

网友AL:
支持4楼的,也长见识了

网友AM:
说明不是太明白不好给你提示
迈翔

网友AN:
支持四楼观点

网友AO:
频繁动作会引起触点烧坏,请选择好的接触器安装。

网友AP:
也可能是你空压机启动太频繁了

网友AQ:
兄弟,把气压调低就行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R:
会不会是接触器的质量不好.

网友AS:
同意楼上说的,过载了

网友AT:
先用钳形表测试每相电流是否平衡,在看看压力开关,

网友AU:
加个过载保护看看

网友AV:
压力开关跟单向阀心都要检查哈

网友AW:
接触器太差了 我这一11kw的水泵原来用台湾士林的40A接触器一个礼拜坏一个 换了个德力西的也是40A的老久都没出问题

网友AX:
同意4楼和7楼的观点

网友AY:
首先检查各个部件是否正常(开机时,动作的灵敏度等)除此之外也要检查各配件的安装情况,因为空压机启动时不但电流大,且机体震动较大,虽然这些都是小问题但千万不能忽掉。

网友AZ:
一般来讲,7.5的电机,1.2MPA是极限。我厂的都是调到0.4-0.6.一直很平稳

网友BA:
建议如果是长期烧触点的话,那你用压力开关控制一个小的继电器,用继电器的触点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这也能好一点,因为压力开关有时候,3相不是接触的很好,所以造成缺项,引起电流过大,所以很容易烧触点,如果是线圈的话,那可能是线圈质量的问题,还可以加一个浪涌吸收器,你的情况我感觉应该是烧触点。

网友BB:
启动太频凡啦

网友BC:
使用相序保护器,保护主电路,用固态继电器作为空压机马达电源U.V.W。检查压力开关。

网友BD:
不是吧,应该接触器质量不行呀,如,单向阀坏,空压机早就不能工作了,发热很厉害。如压力开关坏,空压机一直工作,或空压机不工作,它就是控制接触器的
互相学习

网友BE:
前段时间我厂里有一个空压机,压力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压力到达时是断非断,使得接触器在那里啪啪的跳个不停,很快触点就烧熔了,换个压力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BF:
买好一点的接触器,再检查一下压力开关,其佘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G:
检查一下单向阀,是不是二次起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BH:
换一个压力开关就ok了。

网友BI:
你用的应该是活塞式空压机,而不是螺杆式空压机,一般是压力开关有问题,不过背压阀你也可以查一查.

网友BJ:
空压机是在重负荷运行的,频繁工作一吸一合,相对起动电流较大,接触器不能用常理分析,用尽量大的,40还少了点,在气压满足工作的情况下尽量调低一点,

网友BK:
应该是单向阀和压力开关坏了一样,你可以让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在停机去扳皮带盘,看负载情况,如果负荷增加,就是单向阀了

网友BL(2011-02-06):
频繁启动,二次线接触不实,灰尘大,电机启动电流大。查一下吧

网友BM:
现场环境好吗?是不是灰尘太多!

网友BN:
一分钱一分货,你用太差的接触器,那就容易烧,再说,空压机刚刚起动时,他是有带载的起动。所以最好是要找大点,为什么每一次你就换一样大的你可以换大点

网友BO:
压力开关不好

网友BP:
我遇道过,一天烧了三只接触器,压力开关换后正常

网友BQ:
每相电流多大

网友BR:
四楼正解,就是那个压力开关的问题,要是不调好,电机都烧了。我公司的一个就是这样

网友BS:
我这里也一样有一样有台空压机。不烧电机就烧压力开关和接触器,后来检查是电压低

网友BT:
7.5的 用25A的接触器就足够了 40A的接触器还会烧 那肯定是空压机那方面有问题

网友BU:
要是是活塞式的可能是压力开关和单向阀

网友BV:
同意4楼的说法。去年我公司也有一台空压机出现类似问题。原因就是,压力开关损坏

网友BW:
压力开关坏了,或者是频繁启停

网友BX:
第一次停止到第二次启动之间,缸内的气压没有充分泄放,导致重载启动,电动机启动电流很大。
所以接触器很快坏。
有这几个原因导致气压不能充分泄放:
1、止回阀坏,导致储气罐内的气压一直和缸气压通;表现为排气阀一直泄气。
2、排气阀坏,不泄气。
3、太频繁的启动,没泄放完又立即启动。一般7.5kw活塞机工作间隙应在 1分钟以上。

网友BY:
太频繁了压力开关有问题,或是工厂用气量过大。

网友BZ:
检查一下单向阀,是不是二次起动电流太大了或频繁动作引起的

网友CA:
压力开关上的卸气阀。当空压机停机后,缸头内气压经一铜管到压力开关处放出,为二次启动准备。

网友CB:
空压机是否压力到了也不卸载!是压力开关问题吧!

网友CC:
压力开关坏了。

网友CD:
哎呀!我知道!我前一段时间也遇到过,是因为空气压入缸内有一个单向阀,只准气压进不准气压返回,一旦它坏了气压回窜到活塞的话!马达就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也转不动呀!所以电流猛升烧坏了接触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E:
应该是压力开关动作太频繁引起接触器触点粘连

网友CF:
同意2楼意见,根据具体情况找问题。

网友CG:
看看运转后。压力上限停止时,有没有卸载气缸压力。

网友CH:
看一下三相电流,看看压力开关是不是频繁启动,应该好找的。

网友CI:
据我判断是单向阀坏了,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的。

QQ:1792595232

网友CJ(2011-04-14):
如果是压力开关不好,会造成接触器频繁动作,这样接触器出点就很容易烧毁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CK:
4楼的说法有道理经验之谈

网友CL:
检查你的压力控制器卸压正常吗?还有止回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