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面板上的指示灯

楼主(2010-12-12):
请问各位师傅!我新搞了一个电箱,试机的时候,发现一按启动马达开关(开关带24V指示灯的)后,再操作其他动作的时候,那些无关联的指示灯再频繁的闪烁,其他动作也操作不了,后来查线路没有错,就把马达线拆了,再试,有了好转,可是,还有一点余光,其他动作也可以了,请问这个是马达干扰的吗?如果是,那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这是正常的,你换成220V的指示灯后就不会闪烁了

网友B:
将控制线缆与动力线缆分开布线。

网友C:
感应电,做好接地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工控组态

网友F:
你买的电器太差了,一般电机不可能有这么大干扰!

网友G:
消除零地电压可解决。

网友H:
换220V的就行

网友I:
感应电,接地安动力线的二分之一,高压线和低压线分开走线,

网友J:
线路设计有问题
春刺

网友K:
应该是线路设计的是不是辅助触电穿回电去了,画一下线路图,加一下连锁,应该会好的

网友L:
你的220伏零线和24伏的负端有没有分开,不要是一根公用线,那样的话干扰很大的!

网友M:
应该是感应点吧

网友N:
换好的品牌的指示灯
QQ:6395435

网友O:
控制线和动力线分开布线

网友H:
220V的会好一点

网友P:
其实就算用220V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指示灯不会一直在闪而是会在电机一起动的时候闪一下。

网友Q:
做好接地
yanzhi2008

网友R:
DC24V供电不足,量下闪时的DC24V有没下降.

网友S:
弄个滤波器应该会好点

网友T:
做好接地,控制正极
J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