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丹佛斯fc51

楼主(2010-12-12):
本人新手 丹佛斯变频器 设定好电机参数 没有电压输出,频率为0 丹佛斯fc51也是新的 用面板控制, 如何改进啊
或者说下 都需要设定哪些参数啊 谢谢

网友A:
如果要用面板控制启停,在“'编程指南”的15页中的4.1.2章介绍:将0-40 LCP的手动启动键设置为1
再按下“hend on ”键,机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