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是怎们变化的?

楼主(2010-12-12):
我在触摸屏上输入数值20.00,到PLC的数据寄存器变成了十进制的16800.怎么回事啊?忘指教.

网友A:
这要看你触摸屏的程序了,应该是工程数据,而不是原始数据。

网友B:
触摸屏中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三菱

楼主:
好象是32位浮点.

网友C:
中间可能有运算程序吧

楼主:
没有运算程序 ,我想如果是ASC码,会不会变成十进制的16800,我也不知道怎们变成这个数的.

网友D:
知道BCD码。没见过ASC码

网友E:
知道ASCII码,没见过ASC码。

网友F:
查看下触摸屏的设置类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jxh668

网友G:
PLC和触摸屏的数据类型要一致

网友A:
上传触摸屏程序大家帮你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