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不能启动 不能初始化人体管理

楼主(2010-12-12):
三菱触摸不能启动 不能初始化人体管理 提示 怎么办 急急急!!!!!!!!!!!!!!!!!!!!!!!!!!!!!!!!!!!!!!!!!!!!!!!

网友A:
具体地描述型号,启动过程的故障现象,是自检初始化不了,还是用界面软件对其初始化不了才能给你分析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或是连线故障。

网友B:
重新安装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