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我这有个例子看如何让它停止后继续原来的位置运动

楼主(2010-12-12):
用的是三菱FX1S系列PLC的高速输出脉冲 通过步进电机控制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的
A————————B————————C
按下启动按钮X001后,让A到B快进(速度30000,脉冲个数40000),然后从B点开始工进到C点(速度2000,脉冲个数40000)
我想在任何一个位置按下停止按钮X002后,再按启动时继续以特定的速度和脉冲个数前进。(程序在附件里,我用的三菱8.3版编的程序)
请大侠指点,只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分值之类的东西感谢帮助我的人,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A:
没遇到过,好像只能用绝对式的伺服才能实现吧,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用相对的就可以 我自己已经实现了这运动,只是停止了之后就不能在运动了
jxh668

网友B:
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

楼主:
其他的还要改吗?

网友C:
没搞过这方面的东东,帮顶一下。
感觉停止时要对当前的位置数据记忆下来,再启动时赋值剩余的数值进去执行。
参考下这个看有没帮助:
http://www.gongkong.com.cn/webpage/forum/200706/3-8352-032A9DD195DC-1.shtml

网友D:
5炉高见
春刺

网友E:
帮你改下一下,试试吧,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不好意思,把Y1看成是输出脉冲了。你换一下
你的Y0输出正确,就是现在有两个错误,是线圈重复输出

楼主:
谢谢九楼的了,我才刚刚看到。十分感谢,我试试啊

网友F:
绝对定位指令即可,
你好 怎么用绝对指令啊

网友G:
5楼的思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