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的电气控制柜比较好

楼主(2010-12-12):
请问什么品牌的电气控制柜比较好?我知道的品牌有“威图”“施耐德”,还有其它的品牌吗?

网友A:
这个要看的配置的,还有用哪个品牌的元件的。

网友B:
要看里面的原件,富士和三菱的很不错

网友C:
日东的柜子不错

网友D:
都说自己的好,具体还得看你的用途,得考虑性价比!!

网友E:
关键是看你设备的要求。要求高内在的配制就用好点。

网友F:
无锡康贝的也不错!

网友G:
rittle的柜子还不错,我们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H:
威图的就不错啊 买它高档次!

网友I:
柜子不是太重要吧,一般都差不多,技术含量不高,关键是里面的电气元器件要够档次,布局合理美观就好了.

网友J:
我以前用凯达的

网友K:
实用就好,不然自己做一个。

网友L:
京同裕的也不错,158 2221 0719
QQ:370185838

QQ:1792595232

网友M:
电气控制柜都好.就是一块烂铁.就是用什么控制电器比较好.

网友N:
要求不高就自己做吧

网友O:
欧姆龙的也不错

网友P:
若不介意价格的话,好的品牌可就多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