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控制问题

楼主(2010-12-12):
PLC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当PLC要变频器由第一速度转第二速度时,会不会因通讯时间产生明显延时?

网友A:
应试不会吧,通讯延时是以毫秒级来计算的,变频器速度变化还有加减速时间的控制呢。通过调试可以控制的,不会受通讯时间的影响的(当然你站点多的话有可能受一点点的影响,但不会太大)。

网友B:
放心吧,PLC的晶振频率是几百MHz.你的一二速转换是以秒来计算的。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网友C:
通訊的部份與變頻器的品牌是否有關係呢??
若plc與變頻器都同為三菱的
這樣的通訊效果會不會比跟其他廠牌通訊來的好呢??

网友D:
应该不会

网友E:
不会的,PLC与变频器的通讯时间短到你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