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2):
TP177A触摸屏怎么与S7200 CPU为226的PLC联机  硬件应怎么连接,软件怎么设置,请各位前辈详细指点下小弟

网友A:
硬件:
使用西门子网络连接器和Profibus线缆,直接颜色对应接上就行;
软件:
winccflexible中“连接”选上200的驱动,设置好地址、波特率,两头(PLC和HMI)对应起来即可。

楼主:
我们买了9针通讯线 不是你说的那种线,PLC上有两个母头,0,1两个母头端口,不知道用哪个
TP177A上面有4个指拨开关,都是OFF状态,不知道这点要不要设置呢。画面里的按钮都没有反应,也不知道是通讯没有连好,还是组态变量不对!!

网友B:
连接就用“公头”9针插头连接.具体按3-3;8-8直接连接,PLC中接"1"口。

楼主:
联机的时候出现连接中断,

网友B:
检查连接线是否可靠。串口是否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