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12):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FX为啥在联想笔记本的WIN7系统无法识别?怎样解决?有知道的朋友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有没下载驱动啊

网友B:
还是用XP系统吧,做我们这行的,不要那么快就试用新系统。
目前大多工控品牌的软件还是基于XP或是2K的系统下制作的,在WIN7系统下可能不兼容。

网友C:
用XP系统吧,比较稳定

楼主:
谢谢各位了!晕啊,我新买的笔记本是联想G460好像只支持WIN7啊,这本本可以换系统?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90543
这里下载

网友E:
重新装个XP系统就好了。

网友F(2011-02-18):
是不是没装驱动啊

网友G:
用xp把,
下载积分:+3(sjm213) 感谢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