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中的控制信号怎么计算?

楼主(2010-12-12):
请高手帮帮我,我用FX2N-2DA怎样计算输出4-20mA信号,通过PWM或CYC周波模块对温度进行精确控制。谢谢各位提示一下。
(我用的配置:PLC+FX2N-2DA+周波控制模块+固态+电热管)

网友A:
溫度控制
不是該用溫控模組嗎fx2n-2lc
怎麼會使用da呢

网友B:
怎麼會使用da??
QQ:53290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