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控人家园下载的三菱PLC仿真软件带病毒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2):
在工人家园下载的三菱PLC仿真软件怎么带病毒?请问哪里有可用的下载?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网友提出后我研究过那个压缩包 解压后的文件都是原版的,应该没毒

网友B:
不会吧 我真是想下个 我刚才下的说是什么MELSOFT共通安装组件初始化失败 是我的电脑系统问题吗?

网友C:
首先要安装MELSOFT共通安装组件
自己到安装目录下找

网友D:
我用过,没发现有病毒啊?

网友E:
我刚下了仿真软件,360显示有病毒,不知道是360的问题,还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F:
360垃圾出身,不要用,

网友G:
工人家园下载的三菱PLC仿真软件安装后不会出现病毒。

网友H:
360不是太好

网友I:
360垃圾 不要用 工控里德应该没有毒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