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执行机构的连接问题?。用同步齿轮加皮带好还是轴直接对接的好?

楼主(2010-12-12):
2.2N*M的力。小型的

网友A:
用联轴器连接会比较好。
联接轴的作用:
1)。起到连接件的作用,即将步进电机与T型丝杠连接起来。
2)。起到同心度匹配作用。 步进电机的轴心,与T型丝杆的轴心可能有轻微的错开,如果直接用硬物连接,会产生许多问题。联轴器可解决此问题
3)。当发生意外事件时,联轴器可以起到保险丝的作用自动断裂,保护步进电机与T型丝杠杆。
James

网友B:
用联轴器连接会比较好。

网友C:
同意 一般机床上 好像都用的是联轴器

网友D:
用聯軸器好啊,設備誤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