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未变换梯形图

楼主(2010-12-13):
为什么软件里 总显示未变换梯形图 梯形图和指令表转换的时候显示这句话 步号查找的时候也显示这句 这是问什么呢 实在是不懂了 请教一下

网友A:
因为你编写的程序未经过转换(换句话说,未经过编译),按F4转换后即OK。
Regards

网友B:
就是未编译的程序,没有编译时不能下载到plc使用的

网友C:
一楼正解,只有编译后才显示步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陶瓷电工群124866821,欢迎陶瓷厂电工加入;一起交流;学习陶瓷行业电路;及工作介绍!

网友E:
我们通常编的程序为梯形图,需要转换成让plc认识二进制的形式,这个过程就叫编译,否侧plc不识别,软件也不让我们下载

网友F:
编好程序,选择编程软件上的转换,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你重新写的或者修改过的程序没有经过编译转换,就是未变换梯形图

网友H:
同意1楼

网友I:
xue xi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J:
会老外却不懂外语,是要请翻译的,编译转换就是那个翻译.

网友K:
颜色加深显示,需变换!

网友L(2011-03-24):
太感谢啦,终于找到方法了

网友M:
是指梯形图没有变换成语句表。按F4可变换。如不能变换可能是你的梯形 图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