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不法吸合,一直在抖动。

楼主(2010-12-13):
线圈电压是220V的,接入两只正常,接入第三只后都无法吸合了。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检查一下进线电压呢? 这种情况多动动手检查一下就能解决的事情!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B:
检查以下电压看是否波动大,进线电压是变压器供给还是电源端直接接220v,如果是变压器那可能是容量不够。
没有变压器的话在检查接触器

网友C:
陶瓷电工群124866821,欢迎陶瓷厂电工加入;
一起交流;学习陶瓷行业电路;及工作介绍!
工控组态

网友D:
你是不是用变压器供电,变压器用的太小了,而你用的接触器又用的比较大。如果是这样的话,把变压器去掉,接一根零线到控制箱就可以了!

网友E:
你是不是用变压器供电,变压器用的太小了,而你用的接触器又用的比较大。了

网友F:
1.电压低。检查电压。
2.接线松动,检查接线。
3.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G:
是不是供电线路太长和线路太远 这样有可能压降太多,

网友H:
負載太大,压降太多.

网友I:
你最后接入的接触器本身,及所带的负载是否有问题|?

网友J:
电压问题

网友K:
死否因为第三只的吸合造成控制相短路

网友L:
磁环开路了吧。

网友M:
检查一下进线的电压,要是低了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

网友N:
1.电压低。检查电压;2.接线有问题,检查接线。
3.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O:
接触器裡面有异物[磁粉,小铁屑等等]

网友P:
1.检查电压
2.检查电源容量

网友Q:
这种问题大多是电压过低,当你接入第三只后量线圈两端电压,应该就会得出结论,还有就是铁芯有杂物,短路环损坏。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R:
是不是电压不足,有时候往往最简单的原因最容易被人忽略!

网友S:
检查控制电路吧。

网友T:
接触器是不是卡死,或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U:
看看短路环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V:
3个都抖动,还是只第3个接触器抖?这个要说清楚

网友W: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很多,大多都国产的杂牌,最后都是更换接触器后正常

网友X:
检查电压及你的配线
James

网友Y:
1,线圈电压不匹配,
2,把接触器铁芯拆下来看看,可能进了铁屑或其他杂物。

网友Z:
接触不良或控制变压器容量太小

网友AA:
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压降过大,压降过大的原因:变压器容量偏小或负载远离电源而敷设的电源线径过小。

网友AB:
除了楼上所说,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自锁电路常开当常闭用。

网友AC:
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D:
下面的内容应该能供你参考

网友AE:
引用楼主qvbwg于2010-12-13 09:26发表的 接触器不法吸合,一直在抖动。 :
线圈电压是220V的,接入两只正常,接入第三只后都无法吸合了。
偶也扔块砖头,抖动原因有多种
1、电压低
2、线圈磁路有问题
3、检查电源供电电流(供电电流过小可能造成吸力过小)
4、不知道楼主三个接触嚣是否离得很近而且线圈之间是否有干扰(这种事情偶还很少遇上)
饿米豆腐

网友AF:
80%铁心有异物进入!拆开接触器看看就行啦!

网友AG:
接两个能正常,再接第三个就不行了,这很明显是电流供给不足嘛。

网友AH:
三只同时得电时量下线圈两端电压 就会得到答案

网友AI:
楼主呢,出来说个话,大家都分析了那么多
QQ:6395435

网友AJ:
二次回路功率不够 压降过大

网友AK:
电压波动大,电器负载大了,本身的质量故障.

网友AL(2011-01-24):
拿掉负载看看

网友AM:
电路接线问题或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AN:
1.检查电压。
2.检查接线。
3.接触器有问题。
4。是不是用变压器供电,变压器用的太小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O:
线圈电压太小,检查一下线圈电压看是多少

网友AP:
引用 网友F:
1.电压低。检查电压。
2.接线松动,检查接线。
3.接触器有问题。

电压低。。。

网友AQ:
单接一下最后一个接触器试一下。

网友AR:
容量问题吧,电源查查

网友J:
电压压低了

网友AS:
,查下一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别看接触器上的标签上写的,要拆开接触器后看线圈呀

网友AT:
电压低。。。线圈电压太小,检查一下线圈电压看是多少

网友AU:
两种情况:
1、电网电压与接触器电压不附。
2、接触器本身有质量问题,如触点组部分被卡住等等。

网友AV:
接触器电源容量太小了。

网友AV:
还有可能是接触器短路环断裂或线圈故障

网友AW:
电压问题 ,是串联接入还是并联

网友AX:
请检查一下第三只接触器的线圈,线圈电压如果是380V的接触器接到220V的电源上无法吸合,一直在抖动,如果是铁芯的短路环损坏接触器能吸合但是噪声大,还有一种原因是接触器内部犯卡动作不灵敏,电源电压偏低,请仔细查找。

网友AY:
很容易的问题,自己查查电压

网友AZ(2011-03-06):
看看电磁铁是不是很脏,擦擦就好了

网友BA:
线路有问题,检查线路即可

网友BB:
接线和输出美问题的话,那就是进灰尘了,用高压空气吹一下

网友BC:
最简单的方法,换换换。

网友BD:
首先应该确认你的接触器是好。并检查此只接触器的分磁环是否存在问题。再次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接触器电压一致。